[原创] GF28SLP的6x6芯片PLL数量问题?

楼主(2014-08-19):
后端半年,没有多少经验,现在要做一个GF28SLP的6x6芯片,关于PLL的数量和布局问题有些疑问。求各位大神赐教:

这个芯片主要有以下模块:
双核A7
arm11
dsp核4个,主要实现4G(LTE-Advance)
USB3.0
DDR
面积6x6左右,500+ 管脚,wirebond

现在考虑PLL的数量以及摆放问题?
从实现角度和后期timing signoff方面考虑,怎么摆放以及几个PLL合适呢?

网友:
pll看要提供几个时钟给core啊,  比如arm的时钟从一个pll来, dsp从另外一个pl来, usb,ddr也可分开,

可以用2~3个pll, pll都可以放一起, 作为所有的clk source,

网友:
这就是个AP芯片了,标准的

网友:
28 做6x6 ,很不小的芯片了,  dsp是ceva的吧

网友:
PLL数量,主要看前端的时钟架构吧,前端的时钟架构,就决定了整个IC运行的时候,至少需要几个PLL。PLL的摆放,就尽量靠近它的IO和它驱动的IP,还有就是看PLL手册上,对PLL的floorplan有哪些特别的要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结构比较复杂,现在基本是给每个subsystem都规划了PLL,5~8个。感觉有点多了。有两边是IO limited,怕PLL太多又放不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确实还需要看看PLL的手册。学习中。

网友:
不是所有clock domain都要分的那么开, 我觉得2~3个pll足够了,

一个pll可以输出很多频率呢,而且还可以再分频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主要是不同的subsystem需要动态调节频率,感觉很难减少PLL的数量了。

网友:
这样的,动态调频,很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