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在低电流负载下,调整管处于亚阈值区正常么?

楼主(2014-08-19):
LDO在低电流负载下,调整管处于亚阈值区正常么?
通常最大负载电流和静态电流Iq保证什么关系最合适?
我设计的一个LDO,最大负载100mA,但是在电流低于1mA的时候调整管就进入亚阈值区了。

网友:
正常啊,你的调制管尺寸应该很大,所以电流密度会很小,所以有可能进行亚阈值区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这种状态是被允许的么?  如果我需要一个低的负载电流,那样电路稳定性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稳定性会有问题。所以在稳定性分析的时候,一定要仿真最低负载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稳定性看情况吧,    主极点在输出节点时,大电流输出最不稳定;
    主极点在内部(调整管栅极)时,小电流输出最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