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分享一下后端笔试都会考到哪些问题~~

楼主(2014-08-20):
研三马上面临找工作,数字后端的东西看了一小段时间,希望大家能分享一下后端笔试一般会考到哪些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字电路设计流程、常用软件、建立时间保持时间计算……

网友:
到单位重新学吧,普遍单位对学生的经历不是特别认可,到了单位要重来的

只要保持学习向上的精神和不怕加班的精神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也得先进了单位才能重新学习呀~~

网友:
面试提问,一般都很随机的吧。最常用的模式就是,把IC后端的整个流程讲一遍,然后,根据你讲的,面试官喜欢挑一些问。
这种比较好办,你可以引导面试官,拿不定的,就不要乱讲,自己做过的,有把握的,可以多讲,面试官就会对你讲过的,集中提些问题。
但有些常用的问题,也要先准备好,如setup/hold怎么算,floorplan要注意什么、power plan要注意什么、CTS要注意什么、SI是否了解等等基础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这样啊,那像笔试呢?考的会不会更基础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