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bit sar adc 500kps

楼主(2014-08-20):
打算做一个12bit 500kps sar adc,采用三分段电容结构,全差分静态比较器。
想问一下,这样能否达到500kps现在的要求?或者说还是要采用电容电阻复合结构?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自顶一下,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For the comparator: you should choose fully dynamic structure.

About the DAC: it's better if you use CDAC not integrate CDAC + RDAC.

There are a reference paper might be good for your selection:
"An Energy-Effi cient Time-Domain Asynchronous 2 b/Step SAR ADC With a Hybrid R-2R/C-3C
DAC Structure" - JSSC 2014.

网友:
You should design SAR ADC with total dynamic comparator not static one to avoid large power consumption.

About using the CDAC or CDAC + RDAC, with 500 kS/s, I recommend you use CDAC.
This paper might be good reference for your selection:
"An Energy-Efficient Time-Domain Asynchronous 2 b/Step SAR ADC With a Hybrid R-2R/C-3C
DAC Structure" - JSSC 2014.

网友:
顶一下。。。。。

打算用什么工艺? SAR ADC做12bit是不是比较难? 需要加校正吗?
500Ksps好像不是很高,就是做12bit精度比较难。。。。。。

希望LZ多多交流,请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速度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提供论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现在用的是三段式的CDAC,但在段与段之间跳变的时候总是有误差。
全动态比较器能否达到12bit?
我现在用的是静态比较器。有资料上说是10bit以下动态比较器,12bit以上是静态比较器,不知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用的是IBM 0.18um工艺
正在想校正的事情,不加校正好像不行。

网友:
Hi mikeppq,

No one use static comparator for SAR ADC, because in SAR ADC, comparator involve in a lot of circles of switching, so static comparator can not meet the specification. To check this thing, you just design a static comparator with clock frequency (comp) = fs(SAR) * 12 (I assumed you design asynchronous SAR ADC), and probe the average power consumption.

Your ADC is design in 0.18 um, it's possible that supply voltage = 1.8v, so there are a lot types of dynamic comparator can stand for 12bit with this supply.

When you use 3 stages of CDAC, it means you will use split capacitor, right? if it's the case, the  problem is how you can do the layout for the bridge capacitor (example, Cb = 17/16 * Cunit).

The last thing is, if your design is for research, it's rare to see any papers had specification: 12b + sampling rate ~ 500kS/s. Normally, for biomedical devices: the res = 8-10b with sampling rate = 100k - 1M, and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res = 10-12b, fs = 1M-10M.

网友(2014-10-10):
"An Energy-Efficient Time-Domain Asynchronous 2 b/Step SAR ADC With a Hybrid R-2R/C-3C
DAC Structure" - JSSC 2014
请问是哪一期的?

网友:
500K SMPS, 12bit, 考虑null和sampling, 20个clcok周期就可以,clk 10MHZ,完全就用之前的
架构就可以了, 同步的SARADC, 12bit对电容和电阻match有一些要求,面积大一点,layout做好完全可以的。比机器最好静态的,有2级预运放,再到比较器。保证offset比较小。

      目前的最新的SARADC大都是asynchronous, 采样率10M~100M, 10bit精度以内的,这个难度比较大,但目前比较火。

网友:
速度不快,但是要加校准

网友(2015-04-12):
啊啊啊!!!都这么强大

网友:
请问一下 如何将1LSB 的量化误差设计成±0.5LSB 呢,。是改电容阵 还是 给比较器增加失配

网友(2017-12-07):
2bit sar adc 500k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