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urrent steering DAC 仿真问题

楼主(2014-08-20):
求助: current steering DAC在做mismatch 仿真的时候, 应该做什么Analyse 呢? 要做transient 吗,感觉仿真时间过长,还有output 要怎么设置? 菜鸟一只,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请问你如何做mismatch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Monte Carlo 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请问你一次跑完一个corner需要多久?  如果跑500个 需要多久?

网友:
2个cell的MC仿真跑DC看电流差,结果换算成你需要的值

楼主:
这个跟transient 的时间有关系,如果只仿真两个states的时间,两三个小时是能跑完100次MC 的。

楼主:
2个cell的MC仿真跑DC看电流差,结果换算成你需要的值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仿真两个状态,然后根据得到的mismatch  就可以计算处DAC 的 DNL  right?

楼主:
回复  ShiningShining

    只仿真两个状态,然后根据得到的mismatch  就可以计算处DAC 的 DNL  right ...
引用 网友A:

   DNL 需要仿真全部状态,然后找出 max DNL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这肯定是不可能实现所有数字码都跑吧  时间太久。我觉得monte carlo 做的话 只仿真DNL 最大处的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仿真DNL 最大处的数字码就ok了 你的意思是这样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觉得楼上那位的方法是很好的,省时省力,还能说明问题。而且用tran 的仿真结果不能输出scalar(不确定,总之我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仿出最大,而是通过2个cell的mismatch推算出总共的mismatch最大,2个cell做DC的MC仿真,电流差的3sigma值再乘以根号2应该就是所有mismatch的最大偏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乘以根2 是啥意思呢?  知道了单个cell的mismatch ,可以计算出最大处的。最大处的是由编解码的方式决定的吧

网友:
顶贴只为俺下载,喔喔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标准差要除以N再开根号,那应该是除根号2不是乘

网友(2016-05-10):
回复 楼主:

    dingdingding,studying

网友(2017-11-17):
難得在這看到有人發有干貨!

kwankwaner 讚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