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P测试所有PAD对地对电源都short了

楼主(2014-08-20):
流片的时候哪一层出错的可能性大? Foundry厂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 电路和LVS都没有问题

网友:
对地电压多少?检查下esd

楼主:
对地电压0.01~0.02V, ESD结构以前也用过,现在貌似是所有的PAD都short了,只是在Wafer CP测试阶段。

网友:
有可能发生的,重点检查下,用版情况。
还有就是划片槽的结构了解下。

网友(2020-04-26):
相当于电源到地形成通路了,检查下DNW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是否考虑金属短路的可能性更大?可以在红外显微镜下观察,看看是否有热点。

网友:
1.确认一下该工艺是否量产过?如果工艺并不成熟就不好说了,如果量产的工艺首先从自身先找原因
2.是否有特殊器件,实际设计过程中是否偷rule?分析一下特殊器件的剖面图,偷rule情况下是否可能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