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学习求助!

楼主(2014-08-20):
在学习Astro,在运行axgRouteGroup这步的时候,始终不成功,最后会提示Child timer failed,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大大们有没有遇到过此种情况的啊,还有此前的经过PCO后的timing只修了setup,hold没有理它!

网友:
直接axgAutoRoute得了, route group是为了route clknet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执行autoroute也会出现以上的问题,都是会提示child timer failed , failed to read timing based on global routing,不知版主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或者可以在哪个方面找原因呢?

网友:
n年前 估计我能回答你, 忘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非常感谢你,想学习icc的,但是没什么基础,跑了一遍icc lab,还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听部门大佬说的,从astro学起。但是astro的确很老了,所以网上都没找到类似的问题解决方案,现在就stop在这步动不了,搞到我想放弃astro直接上ic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