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min_delay,set_max_delay和set_input_delay,set_output_delay的区别

楼主(2014-08-20):
望高手指点set_min_delay,set_max_delay和set_input_delay,set_output_delay的区别

网友:
建议看工具手册,图文并茂,更容易理解

网友:
set_max_delay是可以对任意cell之间的路径延迟设置约束。而set_input_delay只是对输入输出设置延迟约束。即,一个的设置对象是对任意cell,一个是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