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电源出来接一个电感 电感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4-08-20):
如图 中的电感的作用是什么呀?

网友:
隔交通直,去纹波

网友:
新學一樣

tkx!!!

网友:
目的应该是隔交通直,滤除纹波,但是后面应该再并联一个大的钽电容,构成lc滤波电路,电容起到电荷泵的作用,如果这么简单仅仅加个电感反而会使系统性能变差,因为系统工作时电流会随频率变化,电感会遏流和增加电磁辐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那求问下 什么时候接什么时候不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刚刚学啊~~~啥都不会额。。。。。。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人啊!非常感谢!以后多多帮助啊!!!!!!!谢谢详细的解答~

网友:
也是一种滤波,称为倒L滤波,适用于大电流工作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对电源要求较高的话就要加上,另外还要加几个对地电容,也是去纹波的,要是你电路对电源没太大要求也可以不加。

网友:
电感滤波属电流滤波,是靠通过电流产生电磁感应来平滑输出电流,输出电压低,低于交流电压有效值;适用于大电流,电流越大滤波效果越好。

网友:
偶终于知道了,此番人世,得此一贴

网友:
还有一个用途啊,就是通电的时候防止后级电容太大而造成瞬间电流太大引起各种问题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14-10-25):
限流的作用

网友:
这不是挺简单吗,书上都有的...

网友:
确实有隔直通交的作用,我的理解也有这方面,隔离外界电源对后面电源的影响。

网友(2014-11-24):
滤波用的,减小电源纹波

网友:
这个电感应该是过电流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