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dc中如何用一个脚本将所有cell的port都输出出来?

楼主(2014-08-20):
在dc中用什么命令可以将lib中的所有cell的port信息报告出来?包括了电源端口和输入输出端口。

楼主:
补充一下,单纯的get_lib_pins 不能够将pin的是属于输入或者输出或者电源端口。
我希望得到到端口的输入输出属性还有电源属性

网友:
建议用 perl 写个 脚本
想要什信息都可以 capture 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还是用了perl,对着lef一个个pin慢慢抽吧。

网友:
get_lib_pins -all (有这个选项么) ,

或者看lef吧, 电源pin不就是vdd,vss,gnd 这种么,有啥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