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rtition时的子模块引脚问题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4-08-20):
partition时的子模块引脚最后做完跑LVS好多问题,主要就是子模块划分时,我把RTL级时候的引脚全部保留了,但是实际做到版图时,有些会被优化,而我partition时,都保留了,没优化,然后这些引脚可能最后会悬空啊,或者一个net上有几个输出端,然后导致LVS出错。
那么在partition的时候引脚分配怎么分比较好???

网友:
partition level 最好是regin, regout,或者至少没有floating input,但是可以有floating outp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floating output现在导致的drc错误啊,比如out1=a,out2=a。out2悬空,out1输出,然后lvs就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插入feedthrough 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