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oadpull

楼主(2014-08-20):
最近设计一个PA,用40nmCMOS工艺实现。用一个管子仿真loadpull,  改变圆心,半径,点数都改了,怎么也调不收敛。该怎么办?在这儿请教各路前辈。

网友:
对功放了解比较少

网友:
+1,积分不够了,需要下点东西,顶顶更健康!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求,我最近也是负载牵引功率圆和效率圆都不收敛!

网友:
1.输入或输出功率条的要求太高了
2.PA 电源、偏置没接好
3.PA 有震荡
4. 其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之前我有怀疑,smic没有提供ADS的PDK文档,我用的工艺库是SMIC的candence库,添加到ADS中来仿真的,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loadpull无法收敛。像直流仿真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可能,但是建议你先降低输入或输出功率的要求在仿真,如果还是不收敛那就是电路明显没搭对或是元件库的模型不过给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传一份cadence环境40nm PA designkit吗?想玩玩。谢谢。tunable_cadence@163.com

网友:
RF的模型确实比较麻烦,收敛牵涉到模型和simulator本身的问题,所以要好好debug。

网友(2015-01-15):
请问loadpull不收敛是什么现象?

网友:
建议你用ADS做做,cadence的和agilent在仿真loadpull方面有差距。

网友:
可能是稳定性的原因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倒认为很有可能是谐波阻抗没有进行设置。。。

网友(2015-04-01):
cadence load pull 需要的portAdaptor instance在哪个库里面可以找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怎样将cadence的元件库添加到ADS里面做loadpull, 现在cadence里面也可以做loadpull, 有什么不同吗? 谢谢

网友(2015-12-16):
只有在ADS中做过loadpull,在Cadence中loadpull是怎么做的啊?求指教。

网友(2016-01-19):
PDK模型的问题,你试试改下模型参数

网友:
改换初值,input/out impedance,  Zin、Zout,   优化收敛 与 初值 选取 范围 有 关系的

网友:
也 要 查一下模型, 对模型 做, large signal simulation,  load line simualtion , 和 2-tone harmonic simulation, 确保 模型 自身 没有异常

网友(2016-03-04):
看到你们的讨论,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网友B:
问一下Candence下器件模型怎么转到AD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给你点个赞

网友:
改变一下输入功率,偏置,谐波阶数,以及仿真设置,看看是不是所有条件下都不能收敛。如果不是的话,说明仿真的过程是正确的,只是电路求解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用cadence的库怎么能加到ADS里面来仿真呢?你是怎么添加的?

网友(2016-04-30):
这要看具体问题才能知道吧?

网友:
谢谢共享!谢谢共享!

网友(2016-11-29):
帮顶,希望有大神解决

网友(2017-03-10):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9-01-10):
that is also great

网友(2021-08-25):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Candence下器件模型怎么转到ADS

动态链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