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verilog语言写一个对ADC的控制程序

楼主(2014-08-20):
主要是用fpga对ADC进行数据采集。应该从哪下手呢????

网友:
从ADC的说明书中找到时序图,根据时序图给出相应时钟信号,然后就用赋值语句收就行了。一般只要一开始延时8个时钟,然后顺序接收数据即可

网友:
1) read carefully the spec of ADC and have a good knowledge about how to configure ADC in different operation mode2) Design ADC Controller to Provide accurate timing to ADC
3) Test

网友(2015-11-24):
回复赚点信元

网友:
按照时序做好配置

网友:
hen hao hen hao

网友:
XILINX 推荐用 Picoblaze 实现 在 7系列FPGA 自带 XADC . 并且提供有参考设计。

网友(2016-03-30):
仔细阅读芯片datasheet就好啦,主要看时钟和时序

网友:
看数据手册的时序图

网友:
主要还是看ADC的datasheet,主要包括ADC的时钟输入,数字输出,控制引脚的配置,其实现在的ADC做的都比较集成化了,一般情况下,只要给个时钟和复位信号,控制引脚默认值,FPGA就可以直接采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