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Nwell中的NCAP是一种Varactor,其C/V曲线是怎样的,怎样仿真?谢谢了

楼主(2014-08-20):
如题,有高手指教指教么?至为感谢

网友:
我是用HSPICE的,只能提供HSPICE平台下的建议:
在option中开启dccap功能,然后用lx18(Mxx)获得电容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另外的一个方式是串一个电阻,然后在不同的直流偏置电压条件下AC仿真这个RC滤波器的-3dB带宽,也可以反推出电容值。这个方法有点不直观,但是很好用

楼主:
摸索中终于知道了仿真方法,
通过一个电组和电容串联构成低通滤波器,接一个Vsin源(直流偏移量为Vc)
仿真AC,得出3dB带宽f-3dB=1/(2*PI*R*Cvar)得出Cvar=1/(2*PI*R*f-3dB).

网友(2016-12-14):
回复 楼主:

    仿真nwell中的ncap用的是什么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