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m后遇到transition violation该怎么修呢?

楼主(2014-08-20):
大家好!最近用icc走后端流程,route之后没有transition time violation,但是加了std filler和metal dummy之后发现有十几个transition time violation。请问在不影响前面设计的基础上怎么把这些violation消灭呢?

新手求指导!谢谢!

网友:
upsize driver, insert 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又看了下student guide,里面讲到可以用route_opt -incremental -size_only -effort high命令来修复因添加cell filler引起的drc和timing violation。我用了这个命令以后就没有了transition violation了。之后添加metal filler后又出现了transition violation,我用同样的命令也修复了。我觉得这个命令是不是在upsize cell之后会自动把fillercell和metal filler移开?应该不需要再加其他命令移开这些filler了吧。我是初学者,请斑竹多多指导!

网友:
icc有这么厉害吗,加入std filler和metal filler后算的cap会不一样?一直不懂SI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清楚,icc在pr的时候用了一个.tlup文件,是用来计算rc寄生参数的,是不是可能和这个有关?

网友:
版主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又看了下student guide,里面讲到可以用route_opt -incremental -size_only -effort high命令来修复因添加cell filler引起的drc和timing violation。我用了这个命令以后就没有了transition violation了。之后添加metal filler后又出现了transition violation,我用同样的命令也修复了。我觉得这个命令是不是在upsize cell之后会自动把fillercell和metal filler移开?应该不需要再加其他命令移开这些filler了吧。我是初学者,请斑竹多多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给个答复吗亲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要逗我了,下个月九号就要提交版图了,急死了

网友:
cell sizing 的 cell 附近的 std filler 先拿掉. 再做 sizing, 盡量 sizing 後的 cell 不要 legalize 遠離原來位置, 再做 insert std filler 與 metal filler 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十几条不多,手动吧,出违反的点用size_cell或者insert_buffer,尺寸稍微放大一些留些裕度
对于重叠的filler手动删除,出现的空档再用一遍insert_std_filler,再route一遍应该就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2014-10-28):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先把std filler单元删除掉,然后再psynopt -size_only (或者 -in_place_size_only)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 谢谢您的回答。我把dfm之前的版图拿出来重新跑了您说的命令,已经没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我查了下手册,psynopt是一条优化时序的命令。如果加上-size_only或者-in_place_size_only可以通过改变cell的尺寸来优化时序:psynopt
Performs incremental optimization on the design

-size_only Restricts optimization to sizing changes only. Optimization procedures that insert new cells and remove cells are disabled.The -size_only and -in_place_size_only option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网友:
十几条tran的问题建议直接size_cell ,如果可以通过VT的size来转换就最好了,不用动其他 原理就是增强驱动
加我Q每天晚上11点答疑

网友:
要么你把报告贴出来我看看违例有多大?是否不需要关注。加我Q每天晚上11点答疑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in place size cell之后,一些cell的驱动会变大一些,会改善一些violation,先把std cell filler删除是因为如果某些cell的周围没有空间可以size up了就不会被size,我的理解,欢迎批评

网友:
回复  herrzhou

我觉得in place size cell之后,一些cell的驱动会变大一些,会改善一些violation,先 ...
引用 网友E:

    你删掉filler后,tool并不认为transition有violation,为什么还会去优化,你这个violation只是出现在加了filler以后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的做法跟10楼是一样的,纯粹是为了解决问题,你说的也有道理,按道理来说,route之后没有DRV违规,加入filler和dummy之后也不该有违规,不知道楼主的这种违规是怎么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