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XPower Analyzer计算Xilinx FPGA的功耗

楼主(2014-08-21):
我在用ISE集成的工具 “XPower Analyzer” 测量我的一个乘法器design的功耗。
除了时钟clock我设置了一下(200MHZ)以外,一切参数都是用了default默认值。
结果得到如下结果:
得知动态功耗是7mW,还算正常。但是,leakage power竟然有3.4W,特别的大。
请问这是我哪一步设置错误了吗?还是说这个leakage power的意义不是我的需要考虑的,写report的时候不管都可以呢?

楼主:
这个软件看结果的view里面有三种:
By hierarchy
By clock domain
By resources
我看哪个结果比较对呢?应该有用过这个软件的大侠吧

网友:
原来还可以计算功耗的呀。。

网友:
新器件工艺都比较先进
如28nm 这种情况下leakage确实是比较大的
楼主的情况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回复。
听说这个leakage是整个片子的功耗,不管我的design是什么样,它就会一直在那里。

所以,这个leakage非常大,并不代表我的design费功耗,是吗?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减小FPGA的 leakage吧?

网友:
你说的对 这个leakage非常大,并不代表我的design费功耗
这部分的功耗 你可以在硬件设计时,关闭不需要的部分的电源(这个你需要仔细查资料,我不确定xilinx是否可以这么做)

网友(2015-01-06):
如何“关闭不需要的部分的电源”?谢谢!

网友(2016-05-16):
回复 网友B:
能跟我说说,用ise怎么测功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