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库的生成不了(libcomp命令不存在)

楼主(2014-08-21):
菜鸟学习DFT  库都生成不了在DFT库的生成的时候,显示libcomp命令不存在
-bash: libcomp: command not found

我用的是这样一个命令: libcomp -DO ./libcomp.dof -LO ./log.log -R
libcomp.dof的内容是
load lib /home/xxx/smic013_library/smic13g_sc-metro-v10_2007q4v1/aci_sc-m/verilog/smic13_m.v -verilog

add model -all

set opt on
set lear on
set sys mo t

run
write lib ./smic13m.atpg -rep

下面是我的软件的安装和环境变量
#bash!

#-----------------MENTOR SOFTWARE ENVIRONMENT!----------------------#
#export LM_LICENSE_FILE=$LM_LICENSE_FILE:/eda/mentor/LICENSE.TXT
export LM_LICENSE_FILE=$LM_LICENSE_FILE:/eda/mentor/modelsim/6.5/modeltech/LICENSE.TXT
#export PATH=$PATH:/eda/mentor/modelsim_se_linux_6.3f/modeltech/linux
export PATH=$PATH:/eda/mentor/modelsim/6.5/modeltech/linux

export MGC_HOME=/eda/mentor/ixl_cal_2008.1_32.21/ixl_cal_2008.1_32.21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eda/mentor/license.dat
export PATH=$PATHMGC_HOME/bin

export MGC_DFT_HOME=/eda/mentor/dft_2008_1_10_ixe/dft/2008_1_10
export PATH=$PATHMGC_DFT_HOME/bin
export PATH=$PATHMGC_DFT_HOME/mgc_home.ixe/bin

alias  dfta='dftadvisor &'
alias  fast='fastscan &'
alias  flex='flextest &'
alias  bsda='bsdarchitect &'
alias  bsdg='bsdgen &'

请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  该怎么弄  非常感谢

网友(2021-10-19):
tessent软件没有安装好。

网友:
低版本的工具有这个命令,高版本不知道怎么调出来

网友(2021-12-24):
你这边应该缺失了xxx/tessent/bin的定义导致的,而且libcomp command需要有一个dofile吧,一般也是有default的文件,可以使用libcomp -h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