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nmos的vth受器件length的影响比pmos管大?

楼主(2014-08-21):
为什么nmos的vth受器件length的影响比pmos管大?大概有6~10倍的差值。是因为nwell工艺的影响吗?

网友:
还可以啊。。。

网友:
没有感觉差这么大,应不超过一倍吧
nmos和pmos的工艺参数不同,比如 doping不一样

网友:
不能这么讲, 有可能不同的L范围, 变化量有区别,  这和 器件采取SURFACE CHANNEL, BURIED CHANNEL, 有没有HALO IMPLANT, TIP IMPLANT, STI CORNER 的形状等等,工艺参数密切相关的.

楼主:
这是我放真到的,smic 0.18um 3.3v 器件的特性。

网友:
3.3v 器件 变化有这么大?
你仿真的方法呢?

楼主:
扫描参数从0.6u到2u,查看.op结果vth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都是二极管连接 然后加个理想的电流源

网友:
nmos的迁移率比pmos大

I=0.5*uCox(W/L)(Vgs-Vth)^2*(1+入Vds)

由于un>up,所以其他参数相同时,nmos受Vds影响大~~

个人意见,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