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 mim电容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4-08-21):
mim电容的构造,m5层和m6层,中间为一层mim层,m5和m6之间有通孔,我自己的理解是mim层和m6层形成电容,但是不知道mim是什么层?如果是这样的话,mim应该怎么连出去?

网友:
我没用过这个工艺,按照一般的做法,是mim和m5形成电容,mim是一个类金属层,作为电容的上极板,mim层是通过m6引出去的,m6和mim之间的连接层是via5,与m6和m5之间的通孔是同一个层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smic.18 mim电容构成:
top plate:MIM层
bottom plate:Mtop-1层(M5)

top and bottom plate 都是通过VT(V5)连接至Mtop层(M6)

网友:
看design rule,里面讲了mim的构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授人以渔,谢了!

网友:
你看看Fab给你的Design Rule中有MIM的切面图的,
MIM为上极板,M5为下极板,M6为连接层。

网友(2014-10-21):
同意2楼说法

网友:
那连接电容的话,直接用m6连出去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5-01-15):
同样的问题

网友D(2016-03-17):
回复 网友E:

上极板是MIM层,下极板是M5层,MIM和M5都是通过V5通孔连接到M6层,通过M6走线。

网友(2016-05-11):
终于明白了

网友:
下极板直接M5连不行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棒!

网友F:
回复 网友D:

tsmc 018工艺中 M5 M6面积几乎一致,而且正对面积全部被via打通了,这样min层还有作用么

网友:
想问问,MIM层会出mask吗?

网友(2019-08-14):
SMIC180的mim电容,和TSMC的还是区别很大,SMIC的他的电容严格区分了两端,正负端,在layout和schematic中得严格对应一致,否则LVS过不了!而且两个端口都是通过M6接出去的。

网友(2020-11-25):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个图直观,解除了心里的困惑

网友(2021-12-10):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D:

tsmc 018工艺中 M5 M6面积几乎一致,而且正对面积全部被via打通了,这样min层还有 ...

SMIC MIM剖面图如下,  1、请问各位前辈,这个电容构成是由MIM和Mn构成的吧?
2、看已经点亮产品的版图设计,实际产品的MIM电容构成有M5/M4/M3,还有MIM/MINDMY,V4/V3层,确实如你所讲,M5/M4/M3面积一样大的,而且正对面积全部被via(V4/V3)打通!如下图所示(我暂时没有把MIN.MINDMY层加上去),我很疑惑,看不懂,还请各位大神给予指点这个电容构成和原理怎样?

网友:
请问一下,现在的MIM中间填充的介质时二氧化硅还是氮化物呢?

网友(2025-05-14):
所以可以直接在电容里面打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