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用输出失调存储(OOS)的动态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4-08-21):
小弟在做一个latch-comp,计划使用OOS,有3级前置放大器。但是在加上第二级放大器后,第一级放大器的输出在失调储存电容前后出现了很奇怪的变化,不太懂为什么,贴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第一幅图是只仿真第一级放大器,第二幅图是失调储存电容前后的差分电压,经过电容后,幅度有一定程度的减小;但是加上第二级放大器后(图3),第一级放大器的输出仍是正常的,但经过失调储存电容后,变成了始终大于共模电压(图4);发现是out1n经过电容后翻转了,但是ou1p经过电容没有翻转......为什么加上了第二级放大器会对第一级输出产生这样的影响?
   在线等。。。

楼主:
图片怎么看不见...再上传一次

发现的问题

发现的问题

加入第二级放大器

加入第二级放大器

加入第二级放大器后电容前后电压

加入第二级放大器后电容前后电压

失调存储电容前后电压

失调存储电容前后电压

第一级放大器

第一级放大器

楼主:
图的顺序还错了...从上到下依次是图5,图3,图4,图2,图1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检查一下电路,每级增益不能太高

网友:
楼主每级的增益分别是多少?一般都是第一级采用OOS,第二级和第三级采用IOS,防止第二级和第三级运放过大,使运放饱和

网友(2022-11-16):
大佬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