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楼主(2014-08-21):
用icc做milkyway的mw_ref_lib时,
逻辑库里面没有天线单元但是物理库里面有,

因此在icc里面检查check_library会发现如下错误。

请问这个错误要如何修正?以及是否影响到后续的pr问题?

网友:
没关系,就是antenna cell报unresolved reference, 除非自己写一个,否则就这样了,

网友:
會影響在你要用 antenna diode 作 fix antenna, 建議加入 antenna cell cell 描述在 logical library 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生成的mw_ref_lib导入到icc做Target utilization,报告stdcell是整个die的5倍,TU是580%。但是同样的设计和floorplan,用encounter报告的TU就只有80%多。

我怀疑是我在做ref_lib的时候BPV这一步没有设置好std cell的边界导致的std cell面积过大了。
我想检查这样的问题,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命令可以报告ref_lib做出来的std cell的面积??

网友:
ref lib没做好,走标准流程, 见milkyway user gui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原因了,是在PRboundary的设置的时候没有定义一个层次。后面设置了下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logical lib没有这个antenna cell的话,后续如果要给port端口加diode的时候要如何处理?如下命令是在logical lib中存在antenna cell时候的命令,
insert_port_protection_diode -port [get_ports]-diode_cell [get_lib_cell $ANT_CELL]

网友:
block 端口插个buffer也可以的,不一定要di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