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2013-03以及sp2有仿真bug,求解+帮忙验证

楼主(2014-08-21):
很简单一个pulse的激励,用hspice2013-03-sp2仿真。
.option
vosc32k v1 0 pulse 0 5.5 1.2m 10n 10n 2u 4u
.tran 1u 27m
.end

用hspice2012以及以前的版本都没问题。

如果用hspice2013,加入一个option post也能ok。
.option post
vosc32k v1 0 pulse 0 5.5 1.2m 10n 10n 2u 4u
.tran 1u 27m
.end

正确波形

正确波形

求解hspice2013的post语句有何升级???这是一个很简化的例子还有其他一些具体电路2013的仿真结果和2012不一致!但是出问题都是正好出在10ms处。不像是电路问题,很像是仿真工具的问题。

网友:
你應該先去看看原始預設的ini檔
C:\synopsys\Hspice_E-2010.12\Hspice.ini
裡面的設定
剛安裝好裡面的預設值需要自己修改
比方 option post / option runlvl等等的參數
一開始裝好預設的精確度都很低 把runlvl=6 改上
第二件事 你的rising/falling就已經小到10n了
你居然把tran step設成1u? 設個1n吧!
再來我要請你回去理解option post這個指令
你既然知道加了這行有用
那何不找找你就版的ini檔預設值是什麼 照改就好啦

楼主:
真是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按照你的提示,我仔细check了spice2012-03和2013-06的ini,他们配置都是post=2. runlvl都是默认的3. 然后我改成了一样的runlvl=6和post=2。tran的精度改成1ns。然后这两个版本输出波形仍然是我之前仿真的区别。我后来学习了一下手册中post的讲解(2012和2013的解释都一样),
POST=2, ASCII: Output format is ASCII. When you set .option POST=2
HSPICE increases the spacing between points after writing out 100k time
points. The simulation accuracy is not affected, but the ASCII output
waveform file is. To resolve this, either add .option
POST_VERSION=2001 to the netlist to output all time points as double-
precision numbers, or use .option POST=1 in the netlist  to create a binary
output file.
这个解释很像我碰到的问题。我试着在加了个POST_VERSION=2001能解决问题。
然后我仿真中加入了.option opts看所有的option配置,check了下2012和2013的option配置完全一样包括post=2,post_version。但是输出波形2013的还是有点问题。说明这两个版本还是有差别。

最后解释下我不是想钻牛角尖,以前不清楚可以改ini。一般只是在sp里面写.option post的。有一次做wholechipsimulation的时候忘记了写option,debug了很久波形怎么不太对劲。可是以前在2012里面结果是对的,所以才有以上疑问。

以后应该在ini里面直接改post=1,runlvl=6就能万无一失了。请问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