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有UPF的DC综合完成之后,生成的UPF'文件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4-08-21):
我完成DC综合后,发现UPF'文件只增加了level shifter的连线,如下例所示,

connect_supply_net VDD -ports { LS_ISO_succeed_UPF_ISO_UPF_LS/VDDL……}

而没有增加retention registers的连线,按说retention register的backup power也要connection的,求大神解答,么么哒

网友:
dc
前的upf 文件写了没有?

楼主(2015-01-02):
我在DC前的UPF文件中,是这样定义retention registers的

set_retention cal_ret -domain CAL \
                      -retention_power_net VDDC \
                      -retention_ground_net VSS \
set_retention_control cal_ret -domain CAL \
                              -save_signal {pwctrl/calsave high} \
                              -restore_signal {pwctrl/calrestore high} \
map_retention_cell cal_ret -domain CAL -lib_cells RSDFFNX1

set_retention vrf_ret -domain VRF \
                      -retention_power_net VDDC \
                      -retention_ground_net VSS \
set_retention_control vrf_ret -domain VRF \
                              -save_signal {pwctrl/vrfsave high} \
                              -restore_signal {pwctrl/vrfrestore high} \
map_retention_cell vrf_ret -domain VRF -lib_cells RSDFFNX1

各个电源域的电源线是下面这样定义的:
# VDD
create_supply_port VDD
create_supply_net  VDD  -domain TOP
connect_supply_net VDD  -ports VDD
# VSS
create_supply_port VSS
create_supply_net  VSS  -domain TOP
create_supply_net  VSS  -domain CAL -reuse
create_supply_net  VSS  -domain VRF -reuse
connect_supply_net VSS  -ports VSS
# VDDC
create_supply_port VDDC
create_supply_net  VDDC -domain TOP
create_supply_net  VDDC -domain CAL -reuse
create_supply_net  VDDC -domain VRF -reuse
connect_supply_net VDDC -ports VDDC
#VDDCS
create_supply_net VDDCS1  -domain CAL
create_supply_net VDDCS2  -domain VRF
## PRIMARY POWER NETS
set_domain_supply_net TOP -primary_power_net VDD -primary_ground_net VSS
set_domain_supply_net CAL -primary_power_net VDDCS1 -primary_ground_net VSS
set_domain_supply_net VRF -primary_power_net VDDCS2 -primary_ground_net VSS

备注:CAL与VRF为电源可关断模块,所以VDDCS1、VDDCS2为电源开关的输出

网友(2015-07-29):
请问,DC是产生另一个新的upf文件还是将原来的upf文件更新?
新手,求详细过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美女or帅哥,请问怎么看新的upf文件,我save_upf后,发现和之前upf文件完全一样啊,,,,,是别的命令吗?

楼主(2016-02-29):
回复 网友A:
可以save_upf一个新的名字啊,DC后的upf文件与DC前的UPF文件相同,可能是DC在读取UPF文件的时候出问题了,也可能你的UPF描述的特别详细,DC不会再继续加东西。

网友(2018-09-01):
您好,我现在也有相同的疑惑?请问你是怎么看待您之前提的问题的呢?还是就是我在对综合之后的网表做mvsim仿真,发现retention的功能不对,究其原因发现把back up power断电了。

网友(2023-10-20):
我也发现是这样,而且做vc lp检查时工具识别不了添加的东西

有知道的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