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Buffer解决EM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4-08-21):
之前看到说可以打断有EM问题的信号线加buffer可以解决EM问题。请问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tran cap是发生EM的原因吧,lib里就是以这两个位x和y来查表的

网友:
我想先问你,你如何check EM violation。

网友:
主要是widen wire吧, 加buffer有可能是减少slew,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用过专门的工具做过EM,只在SOCE中用verify AC limits检查信号线的E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版主大人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我想的加Buffer对大电流起缓冲作用,降低EM的概率。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可以去做个试验,把EM violated的buffer upsize,看看能不能fix这个violation。

To fix slew violation, we can increase the driving capacity of buffer.
But, to fix the EM violation, we might decrease the current density on the violated net.
So, what would you do?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去实践一下。

网友:
修em如果采取减小driver驱动能力的方法 有可能完成slew问题 所以在近处插个buffer 😄你觉得这样是不是能说通了?

网友:
加buffer应该是减小了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答。那这样说加buffer对EM没有影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答复。但我不太明白EM和slew之间的关系,请您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EM不是加宽走线吗?

网友:
回复  herrzhou

   谢谢您的回答。那这样说加buffer对EM没有影响了?
引用 网友C:

    插入buffer,要看你怎么插了,看buffer前后的电流会不会减小,有可能会修复。

网友:
回复  overdriver

   谢谢您的答复。但我不太明白EM和slew之间的关系,请您能说详细点吗?
引用 网友C:

你去翻翻教科书
EM的产生机理和时序没有直接关系,是物理效应,电流太大,除非是slew影响了电流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好的。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是一种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问问fanout和em有关系吗?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有关系的吧,减小fanout应该也能减少EM吧

网友:
回复  herrzhou

   可以问问fanout和em有关系吗?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有关系的吧,减小fanout应该也能 ...
引用 网友F:

    是的,EM就是单位截面积上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