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求助:相同单元在launch path和capture path延时不同...

楼主(2014-08-21):
用PT做STA的时候,某一mode下只有一个外部时钟,结构如下:
发现在分析hold的时候,对于路径A->B->C->Q->D,分析时对A->B段计算delay时是按照最小计算的;
而对于A->B->E段,分析A->B的delay时是按照最大计算的;
所以hold过不了。
既然是同一根线,延时应该相同才对,求助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多谢多谢!

注:
1)使用的operating_condition是bc_wc。
2)PT版本是2012

网友:
有一个东西叫,COMMON PATH PERSIMITIC,集体忘了,

网友:
EDI里面叫CPPR ,ICC里面叫CRPR,自己去查一下吧

网友:
用ocv mode好吧

楼主:
多谢大家帮助!
是CRPR这个东西。设置了就好了。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