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 中文版 图10.21 极点合并

楼主(2014-08-21):
拉扎维中文版中图10.21中N、K极点与输出极点合并 该如何更好地理解?

网友(2015-01-14):
回复 楼主:

    建议你贴个图让别人看~

网友:
你可以试着这样简化:一般一级放大器产生一个极点,但是cascode不能算两级,要和起来看,所以只有一个极点。

网友:
我看了一下书,发现书上的这段话是说从公式10.22分析出来的结果。并不是从图10.21直接看出来的。
传输函数可以简单用gmRout表示,其中Rout是用拉普拉斯算子表示的阻容,那说下来Rout的极点就是传输函数的极点了。
再求整个电路的Rout的时候,发现N点的阻容并没有在Rout中引入新的极点,也就是并没有让分母变成二阶,那么也就是说没有产生新的极点,只是稍微改变了原来极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