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做eco 怎样freeze metal

楼主(2014-08-21):
hi,各位:
    我在用icc工具做eco,希望只用动到M1、M2、M3,不使用M4,用以下命令实现: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 -freeze_layer_by_layer_name {{M4 true}}
    eco_netlist -by_verilog_file {XXX.v}
    route_zrt_eco
    运行后发现,并没有新增M4,但部分原有的M4被删了,仔细检查发现时eco_netlist时,设计改动的net会被删掉再重连,因而M4会被删掉,请问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数量不大就把原来的换成电源线,随便接到哪,咋样

网友:
如果数量不大,建议 手工或 route_zrt_group -nets
看看 ,

-freeze 这选项没用过, route_zrt_eco  -nets试试,
不过总体来说route_zrt_eco 动的线会比较多

或 增加-freeze_via_to_frozen_layer_by_layer_name  {m4 true}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我试试

楼主:
    数量不小呀,手工改不太可能。
    试过增加-freeze_via_to_frozen_layer_by_layer_name {m4 true} 这个选项了,不行。
    最后我采取的办法是,参考上一版结果,手工把删掉的M4加回去,最笨拙的方法。。。

网友:
freeze metal是什么啊?

网友:
把上一版的m4  set_object_fix_edit 吧, 就是固定住,然后看看,

网友(2014-11-11):
回复 楼主:

楼主有没有ECO有关的资料,上传一下呗。或电邮:zyznj19870706@163.com

3KS

网友:
野需要ECO的资料

网友:
reference  for your post-mark ECO:
## If you'd like to freeze specific layers, please execute the command as follows.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
#     -freeze_layer {{m1 false} {m2 false} {m3 false} {m4 true} \
#     -freeze_via_to_frozen_layer true

route_zrt_eco -utilize_dangling_wires true -reroute modified_nets_first_then_ot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