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te驱动能力翻倍,W/L怎么变化?

楼主(2014-08-21):
如果有个NAND2X1,原来的宽长数值如下:
Pmos:W=0.4,L=0.13
Nmos:W=0.2,L=0.13
那么NAND2X2的W L分别是多少呢?求计算方法。

网友:
NAND2X2 是 NANDX1 的 2倍.
NAND2X3 是 NANDX1 的 3倍.
以此類推...

网友:
就是W加倍吧,L不变,

网友:
一般认为W是两倍,你这是要干嘛?建库?

楼主:
感谢热心的朋友们,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算,来坛子里请教各位高手的,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