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有谁比较懂Xilinx中的BUFGMUX原语

楼主(2014-08-21):
在设计中不得不使用BUFGMUX原语,来根据不同模式选择不同的时钟,但是使用中有个疑问:假设clk_out是clk1和clk2进行选择后的时钟,clk1的周期约束为period1,clk2的周期约束为period2,那么在ISE进行布局布线的时候,clk_out参考的是哪个周期约束呢?是选择最紧约束还是完全不对其进行约束呢?

网友(2015-03-12):
楼主搞清楚了吗,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用BUFGCTRL 不用约束  控制S端口

网友:
两个时钟是来自同一个mmcm吗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按照最紧约束。

网友:
其实周期约束,真正有效的时候,是用在一些资源占用很多的高速场合。。。。如果资源占用少,可以不约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紧的约,输入输出都约,看看结果。不约不行,即使资源不多。ISE按照最紧时序,很容易 出问题

网友(2016-10-20):
回复 楼主:

   楼主,想问下,如果在xilinx中涉及时钟2选1,是不是必须用bufgmux原语,直接用assign选择不行?

网友:
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约好像不行,会出问题。最后用其它办法绕过去了。但还想想看看clk mux,最终怎么解决好。

网友:
看最后的report, 好像是按频率最快的做约束。

BUFGMUX 的 输出是直接连FPGA 中的快速线的,它们有专门的路径通向个个同步逻辑。 最好用它做2选一。

其实 BUFG 和 BUFGCE 就是由 MUFGMUX 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