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51单片机 特殊功能寄存器 间接寻址问题

楼主(2014-08-21):
下面给两段,程序编译都OK,zero error,zero warning,进行仿真,观察RAM空间变化,code1这句话执行以后,80H(也就是SP)的值变为13H,但code2却不会引起变化。此外我还做了如下尝试,将80H改成70H,也就是将特殊功能寄存器空间变成了普通存储空间,两者就都能变为13H,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为什么?
code1:
MOV 80H,#13H

code2:
MOV R0,#80H
MOV @R0,#13H

网友:
对于51来讲,特殊功能寄存器跟idata区的高128个字节地址是重合的,这就需要通过寻址方式来区分,到底访问的是内部RAM还是特殊功能寄存器。C语言编译器帮你搞定,汇编的话就要自己注意区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80H 不是 port 0 ???

SFR

而且  80h  本來就和 @80H 是不同地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寻址方式不同,访问的寄存器不同。没有80H和@80H一说。一个是直接寻址,一个是寄存器间接寻址。用的是@RI。
51就是靠这个来区分的。不然你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访问高128内部RAM呢,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