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al flat placement 阶段出错

楼主(2014-08-22):
大家好,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在virtual flat placement阶段,在create_fp_placement 之后我report_congestion的时候,出现了如下的error:report_congestion failed because some cells are placement illegalized,然后我又执行了legalize_fp_placement,但是再用report_congestion命令的时候那个error依然存在,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错误,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用 check_legality -verbose 檢查看看原因吧...

网友:
用legalize_placement即可,多大的design啊,还需要virtual flat flow ?
这个很粗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workshop上的脚本大致跑的,版主的意思是virtual flat placement是用于较大的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