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ce scan chain 如何设置

楼主(2014-08-22):
如题,请问各位大侠,这个步骤怎么设置啊,实在是毫无头绪

网友:
read scan def即可啊,icc,edi 都自动trac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astro中做的,要填那个起点和终点,是不是要前端给的?

网友:
忘记了, 比较困难,我记得当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