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画出电感的q值 v.s.频率 在cadence中?

楼主(2014-08-22):
怎么画出电感的q值 v.s.频率 在cadence中? 谢谢

网友:
顶贴只为俺下载,喔喔呵呵

网友:
先知道计算Q的公式,然后再根据需求在plot公式里写公式。自己可以先写一下呵呵。

网友:
接理想电流源,扫频率,测AC电压的实部虚部,然后带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