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里的运放Gm怎么仿真的

楼主(2014-08-22):
大家好,请问,附件是一个dc-dc里的运放,如果做Gm仿真,是看comp的输出电流,还是看out的输出电流,comp是接外置补偿的,out是接pwm比较器的。

网友:
看out的输出电流

网友(2014-11-19):
错,应该看comp的输出电流

网友:
OUT是个comp的buffer,输出电流能力很强的

网友(2015-01-16):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做个跟随器,然后直接仿真开环的增益

网友(2015-04-30):
误差放大器一般都用跨导放大,应该接补偿端,而三极管是输出级输出电压后与锯齿波比较产生PWM调制开关管的。。。

网友(2018-06-29):
看comp的输出电流 ~~~

网友(2018-08-31):
看comp的输出电流

网友(2023-08-29):
同样有疑惑,谢谢前辈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