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和debussy联合仿真脚本编写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22):
各路大神们好,

       小弟今日遇到一个困难,希望能在这个地方找到答案或者指引吧,多谢了,描述如下:

      1、脚本运行可配置,即我想运行具体哪个testcase就会将对应的.fsdb文件写到对应的文件夹下,这个最好是在cmd运行

           窗口敲命令选择;ps:是在.do文件里设置还是在.bat文件里设置,还烦请说仔细点 ,谢谢。

      2、脚本当中可能会用到宏定义,那这个怎么和tb里面的$test$plusargs函数对应起来,比如
           initial   begin
                 if ( $test$plusargs("testcase01") ) begin
                        $fsdbDumpfile("../testcase/testcase01/testcase01.fsdb");
                        $fsdbDumpvars;
                 end
                                 else if ( $test$plusargs("testcase02") ) begin
                                               $fsdbDumpfile("../testcase/testcase02/testcase02.fsdb");
                                               $fsdbDumpvars;
                 end
           end
       我在脚本中该怎么设置宏

       3、待所有的testcase都仿真完毕,我想用脚本命令调用具体的testcasexx.fsdb,不想再debussy gui界面区选择。

      以上是我困惑,希望哪位大神指导下吧,多谢了,忘了说了,是windows版本的debussy5.4v9 + modelsim6.5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