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 画圆

楼主(2014-08-22):
请问laker画圆如何能圆一点, 现在完全一个多边形。

网友:
没好办法的吧。都是这样的。

网友:
即使是圆的,加工出来也不圆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压器件要画圆, 哪只能用virtuoso?

网友:
Main Windows -> Options -> Preferences -> Limits -> Ellipse to Polygon Sides 值設大點,試個100應該就很圓。

网友:
就是那样的

网友(2016-08-26):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