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片内LDO结构哪种好?10mA负载2nF电容

楼主(2014-08-22):
想做一个片内的LDO,0~20mA负载 0~2nF电容 5.5-1.62V 降压到1.2V请教各位大神,哪种结构比较靠谱。主要考虑省面积,谢谢!

网友:
20mA负载不大,相对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pmos加一级运放能搞定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极点放在哪比较合适?

楼主:
可以搞定,最多你再增加一个零点
引用 网友B:

   还是说有别的结构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