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II IP核做的ROM

楼主(2014-08-22):
各位神人,我用QuartusII IP核做了一个1_PORT的ROM,每个存储单元12位,深度为16384(2的14次方),地址范围为0—16383,其中前面一半存储单元存的是负数,后面一半是正数,但是我对这个ROM进行测试,地址明明是前面一半的地址,输出的却是正数,实在不知道哪里错了,求各位神人指点迷津。(我用的是VHDL,测试文件的输入时钟变量clk是std_logic型,输入地址变量addr是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型,输出变量c_out是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型。)

楼主:
终于知道错在哪里了,要把用来对ROM存储单元初始化的.mif文件的数据类型改一下,不用十进制,改用二进制,再重新对ROM赋值就OK了,同样谢谢各位神人。

网友(2017-03-01):
问个问题 一般来说 rom是一个时钟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那IP核的2-port的rom是怎样做到一个时钟两输入两输出,而且还是基于同一个记忆体的前提,我自己试着写这种多输入多输出的,发现最好还是被综合成两个1输入1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