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LVS的问题

楼主(2014-08-22):
各位大侠,小弟在做LVS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网表里面的一个D触发器,foundry给的标准单元里的core cell 网表是没有二极管的,但是这个触发器的GDS文件显示有两个寄生的二极管,这样在做LVS的时候就说我的source网表里缺少二极管,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是我哪里弄错了,下面是LVS的report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LAYOUT CELL NAME:         QDFFRBN
SOURCE CELL NAME:         QDFFRBN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6         6

Nets:              17        17

Instances:         14        14         MN (4 pins)
                    14        14         MP (4 pins)
                     2         0    *    D (2 pins)
                ------    ------
Total Inst:        30        28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6         6

Nets:              15        15

Instances:          4         4         MN (4 pins)
                     4         4         MP (4 pins)
                     2         0    *    D (2 pins)
                     6         6         INV (2 pins)
                     2         2         NAND2 (3 pins)
                ------    ------
Total Inst:        18        16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D0(0.880,1.980)  D(DION_EE2_UCFNLL)                       ** missing instance **
         pos: GND:G                                                ** GND **
         neg: D:ID                                                 ** D **

--------------------------------------------------------------------------------------------------------------

  2    D1(1.190,1.100)  D(DION_EE2_UCFNLL)                       ** missing instance **
         pos: GND:G                                                ** GND **
         neg: CK:ID                                                ** CK **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6          6            0            0

   Nets:               15         15            0            0

   Instances:           4          4            0            0    MN(N_18_EE2_UCFNLL)
                        4          4            0            0    MP(P_18_EE2_UCFNLL)
                        0          0            2            0    D(DION_EE2_UCFNLL)
                        6          6            0            0    INV
                        2          2            0            0    NAND2
                  -------    -------    ---------    ---------
   Total Inst:         16         16            2            0

o Layout Names That Are Missing In The Source:

   Ports:        VCC GND:G D:ID CK:ID RB:I Q:O
   Nets:         VCC GND:G D:ID CK:ID RB:I Q:O

网友:
估计是增加的防天线效应的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个二极管是这个D触发器单元内部的二极管,foundry提供的core cell 网表的这个D触发器网表里面没有这个二极管

网友:
runset里面可以打开了抽取parasitic diode的选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