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中如何设置cpu数目?

楼主(2014-08-22):
一个项目跑fm跑了了半天,卡在verify这一步,
想试一下提高cpu参与的数量,

请问有这种命令吗?

网友:
有个,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N  其中N就是你需要设置的最大数

网友:
最多4个 而且只能是match的过程 没啥用 不要寄期望于多核了 层次化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