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验证能用uvm、vmm这样的架构吗?

楼主(2014-08-22):
SOC验证能用uvm、vmm这样的验证方法学吗?现在比较主流或者比较有效的方法是怎么样做的啊?

网友:
我们部门做SOC 系统级的验证用uvm, 但对于一些新开发IP的验证, DV小组的人倒是很喜欢用specman,所以现在公司还保留了一些specman和eVC的license。

楼主:
回复 2# braveplus 但这样用基于sv的UVM去写case,每次跑仿真不是需要重新build database吗?

网友:
UVM不需要去重新build DB, 可以直接跑。我记得我还在做验证的时候,用的是VMM, 所有的test case都要放在一起重新编译,很耗时间,不知道
synopsys现在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网友(2014-09-22):
如果IP和子系统都是基于UVM的验证,那么纵向集成到SoC level会比较好,否则的话单独为SoC搭建一个UVM的环境个人感觉意义不是很大,费时费力,毕竟SoC验证主要是测试各个模块的连接,C+verilog基本够用,当然能用UVM随机出一些外部端口激励的话更好。

另外之前有项目把SoC中的cpu替换成VIP,就需要用UVM或者什么其他的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