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后端 不是很理解PSE 和 OSE 求解.谢谢

楼主(2014-08-22):
为什么加上endcap之后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呢

网友:
好像是保证了od的一致性和密度吧,具体不记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具体一点吗?非常感谢 这方面的资料好像比较少 或者是我不知道 如果有好书推荐 希望可以给我推荐推荐。

网友:
没细究这个问题,只记得要加row endcap,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我也是初学后端,弱弱的问一句,PSE和OSE是什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poly space effect & oxide space effect...加endcup可以避免effect。 具体原理我也不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有您的提示我就可以找资料查查看了~~

网友:
重要的资料在tsmc 文档里面,如果你能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