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鉴相死区怎么仿真

楼主(2014-08-22):
如图?

网友:
你干嘛要仿真死区呢,我个人认为只要保证它不会进入死区就够了,那就是增加导通时间使锁定状态时的电荷泵都能完全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好,哥们你知道jitter怎么仿真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局部模块比如PFD+CP,VCO的抖动测试用PSS+PNOISE,总体输出的抖动计算是对输出的相位噪声进行频域内的积分,用MATLAB或者Cadence里的calcula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死区已经解决了;caculator中用的是integ函数吗?

网友(2014-12-10):
回复 楼主:

      向你请教 如何去用spectre仿真pfd+cp的deadzone呢

网友(2015-04-03):
回复 网友B: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6-03-15):
还是没看懂,怎么仿鉴相死区呢?

网友(2016-05-17):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07-04):
个人理解,仿死区无非就是仿鉴相范围,PFD不能鉴定的相位范围就是死区吧。

网友:
应该要结合CP仿真吧。

网友C(2024-09-26):
八年后来问,所以怎么仿真PFD+CP的死区啊,时把延时模块去掉一些,然后仿真鉴相范围吗?
那么这个延时的选取怎么调节或者扫描呢,用delay模块目前来看是不行的。

网友D(2025-01-03):
引用 网友C:
八年后来问,所以怎么仿真PFD+CP的死区啊,时把延时模块去掉一些,然后仿真鉴相范围吗?
那么这个延时的选 ...

我也在搞这个问题,请问你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搞这个问题,请问你搞定了吗

应该就是延时的那部分,如果没有复位延时,仿真鉴相范围的时候,靠近 0 的那段就会有一个平的,没法鉴别的区域,就是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