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C615的hotfix如何安装啊?

楼主(2014-08-23):
在论坛下载了IC615 base版本,运行SETUP.SH可以直接安装。

接着载了IC615后缀为511的hotfix版本,但是里面全是压缩包,该怎样安装啊?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先安装installScape,再在InstallScape上安装Cadence所有软件。见我以前的贴子教程:
Cadence下载及安装:http://bbs.eetop.cn/thread-457073-1-1.html
Cadence环境变量设置:http://bbs.eetop.cn/thread-452284-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base和hotfix都在本地硬盘上,能用iscape安装吗? 我先安装了base,但在iscape界面上弄了半天都不能直接用本地的hotfix文件升级

网友:
回复  min4max

谢谢!如果base和hotfix都在本地硬盘上,能用iscape安装吗? 我先安装了base,但在iscap ...
引用 楼主:

是的。见我上面给的第一个链接中第六个附图所示。Cadence软件的正规安装步骤就是先安装InstallScape,然后在InstallScape上面安装所有Cadence其他应用软件,包括Base、Update、Hotifix。

若你下载的是软件CD images的话,需要先将CD images解压成为一个目录,再在InstallScape上用browse按钮找到这个目录。但通常解压后的目录中包含一个子目录CDROM,而所有软件内容都在这个CDROM中,所以你必须再进一步browse到这个子目录中。我通常的做法是先将软件所有内容移出CDROM放到软件目录中并删除这个CDR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怎么选都fail了

search and install realease

再按continue

网友:
回复  min4max

试过了,怎么选都fail了

search and install realease

再按continue
引用 楼主:

你上面第一个图中已经显示Installed——这个软件(Base版)已经安装了,你再去按Continue当然不会有任何反映。另外,你为何在Search & Install releases上?你前面不是说你已经下载了Hotfix吗?你应该用Local Directory/Media那个进行安装。我在我的第一个链接中已经区分了这两种情形。还有,若要使用Search & Install releases,你必须要有Cadence.com的帐号才能使用其功能。

网友:
建议你仔细看看我上面给出的第一个链接中的第六个附图“然后解压成软件目录在本地机器上用InstallScape安装:”——点击附图放大看。那才是如何安装本地已经下载的Cadence软件的方法——用browse按钮找到软件所在目录——比如你说的那个Hotfix目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按照这个方法可以检测到另外一个MMSIM hofix版本,可能是IC615 hofix的数据包出错了或者iscape版本问题

网友:
回复  min4max

谢谢!按照这个方法可以检测到另外一个MMSIM hofix版本,可能是IC615 hofix的数据包出错了 ...
引用 楼主: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去下载安装最新版本IC616,不要浪费时间去玩以前的就版本!

楼主(2016-11-16):
linux下解压(用terminal不会出错)所有base和hofix的光盘

解压IScape04.21-p004lnx86.tar,运行iscape.sh,选里面的Local directory/Media install来安装hotfix 171,

因为其自带的iscape版本旧,检测不了。

安装差不多完成的时候,会要求base文件夹。

网友(2017-01-15):
回复 网友A:
只是如何移除local directory Media install原来的那个base文件呢?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