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把spare cell的port连接停留到metal2

楼主(2014-08-23):
hi,各位:
    小菜鸟请教一个问题啊,design中加入的spare cell,input port多数接PG(直接用metal1连到power rail上去),output port floating,请问用什么命令可以使spare cell的port都停留到metal 2啊,例如input port用metal2连接到PG?
    这样做的目的是,改版时可能不希望改动metal1,但如果spare cell的port是用metal1往外接的,那就必须改动 metal1了。

网友:
一般是加tieoff cell吧,不是直接连pg

但是总归是要通过m1连接出来啊,stdcell pin,

楼主:
哦哦,酱紫,我最后采用的办法是用set_ignored_layers,控制不用metal1做routing。。。

网友:
会死人的,不用m1 ,  归更到底还是要m1 连接出来啊,除非stdcell有m2 pin,

网友:
自己改fram view。自己替换cell。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