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习veriloga时,遇到几个问题

楼主(2014-08-23):
我编写了一个veriloga的程序,但是有错误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教大神~
请问我这样定义输入有错误码?
input vin,vsw1,vsw2,gnd,vdd;

还有一个问题说是我的误差超过了最大容限,maximum allowable errors exceeded?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4-10-14):
input是可以这样输入的,

网友:
你可以阅读课本 "The designer's guide to Verilog-AMS" by Ken Kundert,
它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并如约 veriloga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新手入门必备的工具书

网友B(2021-08-03):
引用 网友A:
input是可以这样输入的,

你好,请教一下误差超过最大容限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21-11-05):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误差超过最大容限该怎么解决

这是仿真器错误过多,你得看看具体错误是啥

网友(2023-03-09):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真器错误过多,你得看看具体错误是啥

您好,我的也出现了误差的问题,就您说的错误太多,但是如图所示,只显示第13行标识符导致编译失败,请问您知道这怎么解决吗?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