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做place这一步出现如下error

楼主(2014-08-23):
设计流程为:用encounter做了floorplan 并取出def信息,信息中包括了pin, power ring|strip, sproute。stdcell没有摆放
然后再icc中读取这个def文件,并且read_ddc为dc综合时得到的ddcfile

在做place时出现如下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重新 create_floorplan 或者add_row ,

通常icc 吃def的结果后面还要自己重新create_floorplan (只不过是keep住当前的东西位置,主要目的是
创建site row和tile 结构) ,

网友:
icc要能完全接受edi的def  往下做,就不是icc了,还是有点自己的东西的,

网友:
顶楼上 感觉小时site/row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