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G读延迟

楼主(2014-08-23):
请教一个问题,利用MIG生成的DDR控制器接口读数据延迟和官方文档给出的结果相差很大,不知是什么原因?
官方给出读延迟大约在19个时钟周期左右,仿真测试结果大约有100个时钟延迟。谢谢各位大牛。

网友:
是不是refresh期间,打断了读写操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啊,刷新操作是MIG主动完成的,用户不需要干预的啊。而且就算又刷新操作的硬性,也不至于影响这么大啊,令人难以接受,头大啊

网友:
如果遇到刷新,那么等待的时间还是挺长的。要Precharge Refresh activ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