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URG检查覆盖率,如何去除FULLCASE的DEFAULT分支检查

楼主(2014-08-23):
如题,使用urg检查覆盖率时,我的CASE语句所有分支都覆盖了,但是default仍然被检查并且没有覆盖到,导致覆盖率结果偏低。
求大神指教,如何不检查FULLCASE的Default语句?

网友(2014-12-15):
同问,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5-05-13):
回复 楼主:
请楼主试下 -cm_nocasedef 应该可以的。

网友A(2016-06-23):
其实可以从RTL写法上解决,不论是不是fullcase,都把最后一个有效分支作为default。这样所有的分支都有条件激励可以覆盖到。这种写法也不影响实际电路功能。

网友(2019-12-18):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从RTL写法上解决,不论是不是fullcase,都把最后一个有效分支作为default。这样所有的分支都有条件 ...

我试过修改RTL,但是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例如,case分支有四种情况:00、01、10、11,再加一个default分支,
当测试已经覆盖所有四种情况的时候,仍然会报出default分支未被覆盖

----除非你的case给一个不确定态,例如:case(1x),否则default永远不会被覆盖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从RTL写法上解决,不论是不是fullcase,都把最后一个有效分支作为default。这样所有的分支都有条件 ...

哦,不好意思,看错了。最后一个“有效分支”
非常感谢,已解决~

网友(2021-11-04):
引用 网友B:
urg -line nocasedef

在仿真结束以后,生成覆盖率报告时使用这条命令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