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fss仿真时卡在“reading the mesh stats”的原因

楼主(2014-08-23):
如题

楼主:
就是出现一个这样的图

网友:
可能模型太大,網格切很多,而電腦的內存不夠,用硬盤在讀寫存資料,所以很慢很慢,
可以查一下 [ HFSS > Results > Solution Data...] 看 Profile 檢查網格的數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暗室画得太大了,谢谢